安钛克VP550P电源炸了,请看一下有救吗?

楼主(2024-08-26):
电脑使用中,突然火花一闪,电源挂了。拆开看,竖着的小板子上有烧痕。麻烦各位看看是否有救?

网友:
只要识原理,肯定有得修

网友:
四运放附近的电路?

网友A:
圍观,似乎是DC转DC电路,还是三电压检测电路,等高手解读。

修ATX电源,切勿头痛医头

网友(点评):
这是实话, 直接换坏的大概率继续炸,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B:
直接换掉吧,电源这东西还是比较危险的,万一没搞好,输出的功率不够,后面的cpu 显卡搞坏更麻烦

网友:
有模拟电子基础能修,没基础不建议修,小心触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圍观,似乎是DC转DC电路,还是三电压检测电路,等高手解读。

修ATX电源,切勿头痛医头

说得有理。电源我不懂,只能请教大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掉吧,电源这东西还是比较危险的,万一没搞好,输出的功率不够,后面的cpu 显卡搞坏更麻烦

是的,没有专业的工具去检测,就算表面上修好了电源也是不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没有专业的工具去检测,就算表面上修好了电源也是不安全的。

不修了?出不出?

网友:
没有电路基础还是不要自己修。

网友:
强电不要自己折腾, 扔垃圾桶保平安,你信我

网友:
刚刚修一个,也是vp550

网友:
修这个先要搞清楚原理再动手!

网友:
直接换吧,没多少钱

网友:
这不就是炸管炸芯片,电源没基础不要乱搞,直接卖坏件算了

网友:
反正我不修电源, 很多 修完通电直接炸

网友:
是芯片周边电路烧了,请给出具体芯片型号和烧坏元件

网友:
先检查保险坏了吗?再检查几个主功率MOS是不是有损坏

网友:
一步一步来!

网友:
如果能看到芯片,看看有哪几个芯片,什么型号,这样可以大概了解电源结构!对检修提供一些思想准备!

网友:
安钛克新款的吗?我修好几个都没见这个小板子呢

网友:
在网上找个和你的一样的板子,先把件补上。再坛里找个同型号的电路图。

网友(2024-10-21):
感觉问题应该不是图片上这里吧!

网友:
先检查待机电路,有5VSB,再修主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