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7440进水卡LOG

楼主(2024-08-26):
客户一台DELL 7440
笔记本
,说是进水了。拆机查看水量很少,清理完毕测试屏幕能亮就是卡在DELL界面不动,按下开机键不能关机,CPU很热风扇也不转。修过这种问题的大老师们帮帮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怎么解决。非常感谢!
笔记本
cpu
进水
DELL

网友:
是不是裸板测试

网友:
裸板测试时电流有跳变后就把屏幕插上了,然后开机就是出现卡log不动!
一台HP640G1笔记本。客户说插充电器后砰一声电脑就不开机了。拆机查看充电口附近的一个PWM电路一个下管烧了个口子,换了别的一个下官N沟道MOS后,电流在0.020V不动,屏幕也当然不亮;这个下管烧坏后,PWM供电芯片是否也会有问题?

网友:
先清洗干净再进烤箱烤两小时再修

网友:
老司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
请问去哪里下载dell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