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x掉件求助,修到的老板麻烦给量下阻值

楼主(2024-08-26):
红圈电阻多大的?客户清灰换硅脂磕掉了一个,补了个100k跟10k的都不行,修到的老板麻烦给测量下阻值,感谢

网友A:
我现在修的神舟战神S8  板号DANLXBMB8C0  REV:C  。。故障现象:插电电源插头指示灯白灯亮,按开机键开机键指示红灯亮一秒就灭如此巡还,这时测所有电感供电有瞬间电压出来,就是CPU供电电感没有电压,你的是多少V告诉我一下。CPU供电集成块是RT3624BE。。。。。。。。看你标的位置是没有零件的空件。

二极管档测了一下电压阻值发上来。由于没有CPU供电只能测了阻值是0.002欧,。还有这主板的显卡阻值是0.000欧短路的,但是没有坏还能输出瞬间0.69V的电压。这主板只能用原装电源来维修,用可调电源+转接头会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修的神舟战神S8  板号DANLXBMB8C0  REV:C  。。故障现象:插电电源插头指示灯白灯亮,按开机键开机键指示红灯亮一秒就灭如此巡还,这时测所有电感供电有瞬间电压出来,就是CPU供电电感没有电压,你的是多少V告诉我一下。CPU供电集成块是RT3624BE。。。。。。。。看你标的位置是没有零件的空件。

二极管档测了一下电压阻值发上来。由于没有CPU供电只能测了阻值是0.002欧,。还有这主板的显卡阻值是0.000欧短路的,但是没有坏还能输出瞬间0.69V的电压。这主板只能用原装电源来维修,用可调电源+转接头会不触发。

我的退机了,那块是有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