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 h110 不触发

楼主(2024-08-26):
今天加到一个梅杰H110主板,客户反映突然不开机,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映,拆机测量一下cpu供电,3v 5v 对地值正常,通电测量开机针脚,电压为4.95v。短接开机键有高低高跳变,证明io待机正常,桥没有触发,找桥的待机条件,先测待机电压为0v,桥待机不正常,当然不能触发,以为没有图纸只能借用相近的 供电芯片为
供电vcc 5v正常,开启针脚7 脚为0v,没有开启电压,所有没有桥的待机,借悦本论坛的一句话找到与7脚相连接的3级管,就是这个 拆除后桥待机恢复1.08v正常,再开机还是没有反应,恢复coms 设置后 ,恢复正常修复完毕

网友:
如果能说出h110哪一款型号就更好了。

网友:
没图纸的碰到供电问题还好修,信号问题就难了

网友:
有图纸还是轻松很多

网友:
跟大师学习搞板

网友:
与7脚相连接的3级管

网友:
思路清晰,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