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ZX99EV3_DDR4大板刷完BIOS卡b7

楼主(2024-08-26):
科脑ZX99EV3_DDR4大板,编程器烧录了毛子的V1.51版和原V1.23的BIOS,卡B7点不亮。亮机E5-U是2430V4、2673V3,内存是镁光RECC DDR4 2400 16G,都卡在B7。

网友:
另一块同样的板子(印刷的版本ZX-99EV3 V1.5),2690V4和4*16G D4 RECC内存。30V4、73V3、40V4好几块CPU都卡B7,CPU不容易坏,看了CPU底座针脚和CPU触点,都看不出问题。哎,只有吧CPU再放到好的那块板子上再看看了,就是拆起来麻烦,不然早试了

网友:
更正一下:另一块同样的板子(印刷的版本ZX-99EV3 V1.5),E5-2690V4+4*16G D4 RECC内存+RTX2070S显卡已稳定使用10个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