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4 EC待机无波形

楼主(2024-08-27):
电脑型号:thinkpad E14
主板型号:FE4A0/FE5A0 NM-C421
这个EC的程序和BIOS是在一起的,但是U2101待机的时候没有波形发出,待机供电VCC3-SUS有3.3V,EC复位WRST有3.3V,供电1.8sus有1.8V,VCC3SW_AVCC,VCC3SW_EC也有3.3V,就是SPI芯片CS上没有波形,求帮忙推荐一些思路指导,谢谢大家

网友:
供电正常及打值正常不,刷个程序看下

网友:
我班门弄斧,各供电正常后,按开关,没CS#波形,这阶段主要关系有三,桥+EC+BIOS的互相通信和必须条件,6脚有没有时钟?5脚有没有EC的串行入。供电正常下我觉得你这里是可以怀疑ec坏了,BIOS坏了,桥坏了

网友:
机子什么问题? 这个是低温锡吧 不开机直接干CPU就行

网友:
低温锡,很容易出奇奇怪怪的问题,你预热一下板子,试试不行再查BIOS到cpu之间的线路

网友:
直接干cpu就行

网友:
刷BIOS了吗

网友:
e14  e15  .不就两个通病吗?  一个u虚  一个保护隔离管子黑

网友:
我都直接测CS#,没CS#就去按时序查其他的。

网友:
加焊下U看看。

网友A:
干u  这款硬胶 费劲除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u  这款硬胶 费劲除胶

这种硬胶,一般都怎么去除,倒入助焊剂,直接加热行不行?

网友:
NM-C421 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