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底座换几个了也不行

楼主(2024-08-27):
本来是能点亮的,现在都不跑码了

板子没变形,位置也看着没问题,两边白线线了都能看见。,下面锡也完全熔化帖合了的,,然后怎么搞?

网友A:
为啥要换底座呢?会不会是U不行了啊

网友:
这个座子可不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换底座呢?会不会是U不行了啊

挑u,5代不亮

网友:
挑u 跟座子没关系吧

网友A:
挑U?, 那是不是得魔改啊,你换座子也不对啊

网友:
座子的锡珠子塞坑里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U?, 那是不是得魔改啊,你换座子也不对啊

魔改个锤子,贱样的型号同样的bios另一张都能用5500

网友B:
这座子很难换的,板子要刷一层锡膏,要么摆锡球,不然焊不好,我换过几个都是摆锡球后才OK

网友:
买大球坐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座子很难换的,板子要刷一层锡膏,要么摆锡球,不然焊不好,我换过几个都是摆锡球后才OK

不是拖平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拖平就行

没拖平,不容易焊好,要么点不亮,要么就一个内存用不了,焊AMD的座子感觉最好刷层锡膏,不过钢网不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座子很难换的,板子要刷一层锡膏,要么摆锡球,不然焊不好,我换过几个都是摆锡球后才OK

牛批,一千多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批,一千多个呢,

是,要摆半天,因为只有一两个要换,不划算买钢网,多的话买钢网

网友(2024-10-17):
一千多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