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T58-VC用适配器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开不了时停一会会风扇狂转

楼主(2024-08-27):
       机械师T58-VC笔记本,版号:6-71-nh500-d02b,此机器机器怪异,用自带的原装适配器有时能开机,有时又开不了,论坛里搜了一圈没有收到这个型号的笔记本维修记录,通过版号倒是找到几个,有的说是显卡供电问题,有的说是cpu供电问题,我直接断开显卡的所有电感后,测试还是一样,通过观察,虽然有时能开机了,单尝试长时间拷机发现还是会掉电,论坛里能找的都找了,实在找不到故障点了,还要一篇帖子是改电路,6-71-nh500 d02b不定时掉电,掉电时风扇声音大-迅维网-维修论坛 (chinafix.com) ,看了下这个情况,跟我的极其相似,用可调电源调到18v-18.5v开机测试拷机两天,都正常,没掉电,没风扇狂转,一切正常,我还从某宝问了下有没有18v笔记本适配器,结果一无所获,实在没办法,只能修改电路,通过大功率整流桥,在找个合适的散热片,测量电源通过整流桥后电压在18-19V之间了,又继续压力测试,拷机测试没发现掉电或者开不了机问题了,对了,开不了机时可调电源显示电流在0.1-0.2A左右跳动,之前加焊过南桥和刷过bios了,不知道有没有大神给指点迷津,找不到问题实在难受,在此先感谢了

网友A:
不亮时,你测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亮时,你测下那个电压没有出来嘛

cpu电压没出来,加焊后能开机,不知道哪一会儿就又不开机了,有时开关机10次都没问题,奇怪的很

网友:
不亮机检查下CPU供电芯片47pin1.2V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B:
把CPU供电芯片的电压检测脚两电阻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CPU供电芯片的电压检测脚两电阻换了

大佬帮忙看一下哪个电阻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佬帮忙看一下哪个电阻是?

先把MP2979 的47脚的 2M 和 133K电阻换了

网友D:
开不了鸡时电流在0.1 0.2明显cpu电压不正常 这个机子cpu电压正常才会出显卡供电 你不用看显卡 给你指路 先查cpu供电芯片47脚分压电阻通病  接着查vccst_pwrgd这个也是通病

网友D:
另外只能用18v-19v之间的电压也验证了大概率是47脚分压电阻原因  因为这个电阻分压后必须在0.几v-1.2几之间(单独电池是0.几 插上充电器是1.2左右)  如果高了cpu电压就会不出来  根据分压计算 公共点电压增大电阻变质  导致分压后电压过高。你也不用想这两个电阻哪个坏 两个全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MP2979 的47脚的 2M 和 133K电阻换了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只能用18v-19v之间的电压也验证了大概率是47脚分压电阻原因  因为这个电阻分压后必须在1.1几v-1.2几之 ...

感谢大佬提供技术支持,我试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不了鸡时电流在0.1 0.2明显cpu电压不正常 这个机子cpu电压正常才会出显卡供电 你不用看显卡 给你指路 先 ...

感谢大佬提供支持,我试试先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MPS芯片电压检测脚(vinsen)两电阻变质导致

网友E:
遇到一样的故障  楼主最好修好没有?

网友F:
我这边也有一个T58类似的 故障为每次都可以触发亮机 但是用原装19.5V的适配器用几分钟就会风扇狂转要么直接掉电要么狂转后蓝屏重启  但是用电池或者用19V90W的电源 就一点毛病没有 出现跟楼主类似的情况只能用19V电源不能用19.5的(上述两个分压电阻已经换过了 故障依旧)不知道有没有哪个大神知道什么原因 实在不行就只能换个19V的大功率电源糊弄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边也有一个T58类似的 故障为每次都可以触发亮机 但是用原装19.5V的适配器用几分钟就会风扇狂转要么直接 ...

我的让我修来修去给直接整废了,此机器真是奇葩的很,希望你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一样的故障  楼主最好修好没有?

没有修好呢,希望你能找到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