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513Q怪问题

楼主(2024-09-01):
今天收了个奇怪的笔记本,故障是不能关机后带着充电器,,否则过一会充电灯就灭了,然后就不能开机,要拔掉键盘插头再插上才可以开机,开机后时间不对,其他一切正常,充电和键盘都正常,啥毛病没有。因为开机键在键盘上所以必须得插键盘。不插键盘就没问题。尝试把键盘上功能键和各种灯都用胶带贴上,只保留开机键和字母数字键,也不行。

网友:
换了键盘解决的

网友:
G533  6050A3250201 图纸 点位 BIOS

G533QSF1.325

GN20-E5-A1 VBIOS.BIN

网友(2024-10-12):
先换个不就得了

网友:
先换个键盘试试不就得了

网友:
其实就是键盘问题 带开关 不插充电器是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