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挂了?

楼主(2024-08-27):
不管是测什么,都是这种波波,按auto也是这样

网友:
普源示波器的质量确实堪忧啊!咸鱼上好像有修示波器的,楼主可以去看一看。

网友:
遇到问题 重启一下试试看

网友:
接地不好,大概率探头地线断了

网友:
看频率显示是50hz,应该是工频干扰。也就是说没测到信号。一般是探头问题,有接地夹内部断线或者接地夹夹的地方不是地线或者探头主芯线断了。

网友(2024-11-24):
同意楼上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