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6脚ic 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4-08-27):
6脚的ic 短路了。找不到型号

网友:
求各位师傅帮帮忙

网友:
这种很难找到型号,要有电路图才行

网友A:
Ttblb1_淘宝搜索 (taobao.com)

网友:
你要告诉别人这是什么型号电路板,人家帮你查下电路图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Ttblb1_淘宝搜索 (taobao.com)

谢谢师傅。找到了

网友:
电源芯片,你这个还好,有的炸的看不到型号,就只有用电源模块代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