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Zenbook 14X OLED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08-27):
电脑型号:华硕UX3404V

主板板号:NB6371_MB_V3

故障现象:客户说的是使用的过程中突然黑屏,怀疑是充不进电,我接上可调电源并没有待机电压,怀疑是大短。
开始拆开后盖,测量发现公共点阻值为0,拆出主板,观察外观

发现主板背面有进水腐蚀的痕迹

清理腐蚀后,发现有一颗电容表面有裂痕,果断将其拆出,在测量公共点阻值就变成四百多,正常了。

装机测试发现此电脑不装电池不能触发,装好电池后正常开机

这个电脑是挺新款的,CPU型号为i9-13900H,客户才使用了一年半,坏的原因是进水导致公共点电容短路。
最后附上各电感电压和对地阻值图

网友A:
CPU都i9-13900H 独显都没有,真奇葩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都i9-13900H 独显都没有,真奇葩

因为是办公本,不需要独显

网友B:
没讲是哪一颗电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讲是哪一颗电容短路

注意仔细看图啊,有一个图片里面电容拆了在一边

网友C:
11.7v 是不是量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7v 是不是量错了?

应该没有吧,我的万用表显示的11.7

网友:
钱到手,跟我走。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一下

网友:
参数对比,为后者测量数据参考

网友:
进水公共点电容短路秒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注意仔细看图啊,有一个图片里面电容拆了在一边

还真是!看图没仔细,经你一说,特意看了,果真,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大肉机啊。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发贴,学习受用啊

网友:
这种小电容以前现在未来都将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感谢啊

网友:
没有过保的电脑为啥能到你手里?

网友:
这个短路起码收500

网友:
小手一抖几百元到手

网友:
进水 发霉 电容短 秒杀

网友:
有心人,还专门制作了图片

网友(2024-09-28):
电容腐蚀短路简直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