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8-27):
求助高手解决方法:
Macbook pro 2019款 在格式化后 重装系统时提示“未能与恢复服务器取得联系
”
已排除
更换其他网络,切换到不同的Wi-Fi或使用有线连接
2 系统时间校正
3:另一台电脑DFU刷
以上方法
都测试个不行,求助高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解决方法
电脑
Mac
重装系统

网友:
用U盘做无网络安装试试

网友A:
更换系统安装
对,2019款的装这个版本,有点老了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系统安装
对,2019款的装这个版本,有点老了吧

网友(2024-10-05):
改一下时间试试

网友:
系统版本太老了,换个新版本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