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50M-J 不上电

楼主(2024-08-27):
华硕M250M-J 不上电,开关无电压
华硕

网友:
先查待机电压产生电路

网友:
进来看看,评个论拿个分!

网友:
b10,a13,a14电压有吧。

网友:
桥短路了,换了板子

网友:
先查待机电压出没出,然后再排查开关针脚的电压

网友:
那就先把开关电压修出来

网友:
这个贴子 是来水积分的吗?

网友:
情况有很多种,您要先查一下各供电输入接口电压是否正常,然后检查CPU和南桥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