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主板但BIOS芯片不同,烧录后有一张点不亮

楼主(2024-08-27):
两块主板,同为科脑X99EV3_D4_V1.5大板,型号、PCB布局、参数都一样,只有BIOS芯片不同,如图:A板为华邦Winbond W25Q128JV [3.3V] 128 Mbits, 16 Mbytes,B板为武汉新芯XMC XM25QH128C [3.3V] 128 Mbits, 16 Mbytes。
其他硬件配置:
A板:E5-2690V4,4×16G DDR4 2400 RECC内存,RTX2070S,玄武550W。已稳定使用10个月,换上2650V4、2673V3、2666V3都能点亮进入系统,组四通道、烤机都很稳。原BIOS ROM ID:99EV3403(22年10月),用AFUWIN软刷过毛子网站上的Atermiter zx-99ev3 v1.51的BIOS(ROM ID:A9EV3403,日期23年3月),只是改了开机Logo,BIOS日期从22年10月更新到23年3月,也稳定使用了一个多月,未出现异常;插GTX650显卡正常。
B板:E5-2630V4,同样的16G D4 2400 RECC内存,GTX650黑将1G,长城额定350W。此板今年8月中旬换货到手(前面上2673V3烧过一块X99D4M4中板),2630V4顺利点亮、安装系统、组双通道均正常(四通道应该也正常,未来得及插满)。但此板冷机启动,会将GTX650显卡识别在PCIe×1.0×16模式,却不影响烤甜甜圈,重启后显示正常的PCIE×3.0。
因为PCIE显示不正常,好像装上TDP 90W以上的2640V4、2650V4、2673V3点不亮卡B0,排除了内存、显卡出问题的可能,电源也是好的,就怀疑是BIOS有问题。于是手贱开始折腾:AFUWIN软刷BIOS,但是只刷入8MB大小的且是从W25Q备份的文件,重启后自检灯卡B7。
先尝试用CH341A编程器在B板上,烧录完整的99EV3403、A9EV3403以及的BIOS文件,还是卡B7。几次尝试、关闭写保护等依旧卡B7。
又尝试将B板芯片选择为W25Q,再次烧录,还是卡B7。
也考虑过CPU针脚和CPU触点出问题的可能,新主板没磕碰过针脚,仔细看针脚完好,CPU触点橡皮擦也擦过,没看到异常且换过U测试。
是不是W25Q与XM25Q芯片不兼容?
明天找商家要一份XM25Q芯片的BIOS文件烧录,再试试。还不行的话,只有寄修了。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板子我遇到过一次,用编程器刷了BIOS就卡b7,原理不知道

网友A:
两个板子互换下ROM芯片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个板子互换下ROM芯片就知道了

没有风枪,电烙铁也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风枪,电烙铁也没有的

老老实实送维修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