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la-e122p 无CPU供电奇葩问题

楼主(2024-08-28):
闲鱼买了一块坏板,板号LA-E122p,到手发现无CPU供电,待机各电压正常,CPUPWRGOOD正常,查ISL95857发现VIDSCLK无频率,原因竟然是PR601与PC602装反了!!
换过来能开机了,主板上没有维修痕迹,难道出厂就装错了?还有两处也装反了能开机就不管了

网友:
出厂装反能开机检测?

网友A:
应该不是出厂装错了,这是1.05v 上拉

网友:
不会吧,这也遇到

网友B:
让人做了手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让人做了手脚了吧

有可能,板子上除了这里其他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出厂装错了,这是1.05v 上拉

可能被人动过手脚,但我看不出焊接过的痕迹

网友:
第一次报价客人接受不了不修,然后师傅吊火来了用吹风机把PR601与PC602对调了,不认真查CPU电压相对难修。

网友:
LA-E122P 图纸

网友:
VIDALERT_N_B 换成电容当然不出电压了

网友:
被人动过了把。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楼主厉害,找到了问题

网友:
做的故障吧

网友:
上家修过价格没谈拢

网友:
同行是冤家呀!

网友:
如何发现两元件调反,才是技术关键!楼主厉害

网友:
被同行做手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