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霉,刚低价捡漏的1070清理的时候掉了个电容

楼主(2024-08-28):
rog 1070 刚低价捡的 清理掉了电容还把焊盘扯掉了

网友A:
补个上去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个上去就行了

不知道 补多大的 什么型号 怕补错了 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补多大的 什么型号 怕补错了 烧了

是SLI 后面的电容  现在能烤鸡 感觉没啥影响  不知道这啥电容,以后有咩有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SLI 后面的电容  现在能烤鸡 感觉没啥影响  不知道这啥电容,以后有咩有影响

SLI 上的电容 ,不装没影响的,除非要装双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I 上的电容 ,不装没影响的,除非要装双显卡

感谢回复,刚找到点位图 对照看一下 是SLI的 led供电,不管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