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4.2版插鼠标后测得USB口四条线对地电压不正常

楼主(2024-08-28):
联想主板IH61M 4.2版,板载后置USB口,共4个USB口,有网口那一组的二个USB口都可以用,其中没有网口这一组USB口,其中一个不能用,插上键盘后,量得可以用的USB口四根线对地电压分别是:5.12V 3.16V 0.04V 0V,不能用的USB口插上鼠标量得对地电分别是:5.12V  3V  2.29V  0V,请教下USB口插上鼠标时,USB中间的两根数据线怎么都有对地电压,这是哪里最有可能出现这种故障,会不会是南桥坏了。

网友:
对地打值来确定是不是南桥

网友:
对地阻值都正常

网友A:
把防静电管拆了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防静电管拆了试试

6脚防静电芯片也拆了,USB口有电压,上鼠标亮几秒,就熄灭,这个USB口还是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脚防静电芯片也拆了,USB口有电压,上鼠标亮几秒,就熄灭,这个USB口还是用不了

那就是桥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