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170-p BIOS 支持e3v5

楼主(2024-08-28):
华硕z170-p BIOS 支持e3v5 ,由0315版魔改。

ASUS Z170-P E3V5 VER0315.cap

网友:
上面那个BIOS有问题,不要下了,不知道怎么删除,这个支持6789代和e3v5v6 还有那些es版的CPU,就是1151接口所有cpu。亲测支持67代和e3v5,其他没试过。但是所有微码都加上了。欢迎反馈,要用编程器刷。刷前请保存原来的。

all.cap

网友(2024-10-31):
刷了几个都不行,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