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航嘉电源

楼主(2024-08-28):
维修一台无输出电压的航嘉电源,主控芯片是WT7522,铺电5VSB正常,测量了一些相关的开关管,二极管和电阻没发现有问题,在测量给驱动供电的电压时发现只有1.6V左右,不知道正不正常。如图(部分驱动电路),不懂电路中5V稳压管Z1和二极管D22是如何工作的,还有两个电阻R74,R75在很多电源电路里是没有的,这里有是什么原因?谢谢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图有可能没画全,R74,R75可能只是两只驱动管的上分压电阻,
建议参考一下本论坛的长城电源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有可能没画全,R74,R75可能只是两只驱动管的上分压电阻,
建议参考一下本论坛的长城电源电路图
谢谢,我对着电路板画的,驱动部分元件基本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