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不联机维修案例

楼主(2024-08-28):
接到客户一个iphone8,说是不联电脑,拿到手测试发现机器不开机情况下漏电,满电关机状态下差不多48小时就漏光,拆机后先测量u2周边的电容,果然发现有一路3v的供电短路,拆掉u2后依然短路
查看图纸发现该供电还给3v的感距感光供电,上面带着一个电容c4262,考虑是不是c4262短路,盲拆c4262后涛声依旧
到此已经没办法了,掏出热成像,开机的一瞬间大概是下图位置发热
对照线路图发现可能是板层短路了
先挖正面,把板层间的连接点挖断发现还是短路
再把反面wifi拆掉挖反面,挖断板层连接点发现不短路了
重新接上连接点,发现依然不短路,涂三秒油覆盖装回wifiu2和前摄像头座子,开机正常联机不漏电,至此故障就算是修好了
由于没有三目显微镜,所有照片都是手机通过显微镜目镜拍的,热成像的图片也忘拍了,给大家仅供参考,最近发现8代的机器特别容易板层出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手机拍照显微镜视野好操作不

网友:
楼主这样的故障点都能找到,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