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 14ITL 2021 LA-K321P装电池插电源进系统使用几分钟黑屏维修

楼主(2024-08-28):
一个月前遇到一台小新Air 14ITL 2021 进系统掉电 拆机后发现PQS12击穿,今天又收到一台接电源电池使用一会断电,单用适配器没问题的电脑,拆机发现也是PQS12击穿

网友A:
如何修好的呢?还是更换PQS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修好的呢?还是更换PQS12?

更换PQS12就好了

网友B: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我感觉也是 没看到人发这种帖子

网友C:
手上一块Air 14ITL 2021 ,3v,5v ,cpu 烧个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一块Air 14ITL 2021 ,3v,5v ,cpu 烧个遍

额 烧5v的修得比较多 最近又发现这个mos管容易坏

网友D:
光换MOS管没用。得要把控制管一起换了。芯片要60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换MOS管没用。得要把控制管一起换了。芯片要60块一个。

嗯 打工的老板不让换

网友E:
这个机器一烧就是一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器一烧就是一大片

嗯 5v烧得多

网友C:
应该是typec芯片20v倒灌到5v,5v和3v共用一个电压转换芯片U10, 3V 也完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typec芯片20v倒灌到5v,5v和3v共用一个电压转换芯片U10, 3V 也完蛋。

嗯 有时换完芯片还是不能开机 可能就是3v把CPU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typec芯片20v倒灌到5v,5v和3v共用一个电压转换芯片U10, 3V 也完蛋。

想了好久也不明白为啥烧3V,现在知道了

网友:
遇到可以借鉴

网友F:
修到过这机子隔离管虚焊的,和E15一样的毛病,换好了测试进系统后插适配器会反复升压,又换了个65994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到过这机子隔离管虚焊的,和E15一样的毛病,换好了测试进系统后插适配器会反复升压,又换了个65994

嗯!我修的两台,换了mos管就好了,暂时没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厉害了,技术不错!

谢谢

网友H:
遇到过,控制芯片也坏了,顾客就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过,控制芯片也坏了,顾客就不想修了

我遇到的两台 控制芯片都没坏 运气不错

网友:
厉害了,技术不错!厉害了,技术不错!

网友(2024-10-09):
来这学习一下!

网友:
很多烧一大片的情况

网友(2025-11-24):
这板子的通病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