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M-S1触发秒掉电

楼主(2024-08-28):
故障现象:触发秒掉电,观察主板发现CPU下方2个电阻存在腐蚀现象,这也是这个主板的易损部位。补好后故障依旧。测量发现各个供电除了CPU供电外其他都正常,以为是条件不满足才不出CPU供电。
      测量发现O_PWROK1为1.5V而且不稳定,测量对地阻值为40欧,以为是短路了,还误干了IO。其实O_PWROK1阻值就是40欧,如果拆掉纽扣电池阻值会变正常。测量IO3.3V 5V 12V检测引脚均为正常。
       拆掉CPU发现居然不掉电了,O_PWROK1也正常了。而且还有CPU供电,但是CPU供电只有1.5V并且电压一直在掉。查了一下资料原来是CPU供电控制芯片ISL95812HRZ的故障。更换后故障排除。误干了IO感觉很羞耻。

网友A:
太老了吧  没啥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老了吧  没啥价值了

主板是没什么价值,有价值的是维修技术,你来看的不是维修技术吗?

网友:
买一张二手的才几十块 这么麻烦还有必要修么

网友(2024-09-30):
技术有价值,思路很重要

网友:
学习了,这个主板也遇到过断线的

网友:
感谢分享,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点

网友:
楼主讲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2024-11-02):
价值应该是体现在维修技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