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ACIN#是高电平?

楼主(2024-08-28):
acin#应该是0v才对啊,为什么这个图纸中acin#和acin是直连的?

网友:
re49和qe3都没有按

网友A:
图纸上有@标记的原件在实际电路中是没有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有@标记的原件在实际电路中是没有安装的。。。

零欧姆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有@标记的原件在实际电路中是没有安装的。。。

大哥,你看仔细,re49按了

网友:
acin和ACIN#  画等号了, 二个信号相同,高电平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