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星MAGZ790TOMAHAW

楼主(2024-08-28):
微星MAG Z790 TOMAHAWK WIFI,不触发。测量1.8,0.8,3.3vs正常,dpwrok3.3正常,BIOS波形间断脉冲。RTC晶振起震,RTC两个复位正常。无28.4m晶振。刷BIOS故障依旧。触发开关EC正常发出btn_sio,ec为nct6687d-m,ec工作正常,不考虑。果断更换桥srm8p,

网友A:
更换桥费用很高吧,是不是做料板算了?这种情况,我都是这么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桥费用很高吧,是不是做料板算了?这种情况,我都是这么处理了

150左右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