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一下,这个47K电阻,可以使用导线直接连接吗

楼主(2024-08-28):
这个电阻太小了,找不到了。有知道这个电阻的用途吗?可以使用导线连接连接吗?

网友:
看图电气性能,不能,直接连就不能控制了,

网友:
是待机3.3V的ldo吗?是的话有些机器一直有3.3的是可以,有些不能直连

网友A:
加个电阻是开启信号,直连就是供电了,电流大,容易出问题,随便换个10K以上的电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电阻是开启信号,直连就是供电了,电流大,容易出问题,随便换个10K以上的电阻就行

哦,你这么讲,这个电阻就是限流电阻,对吗?

网友B:
47K的都想直连,咋想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7K的都想直连,咋想的?

那你讲讲为啥不能直接连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你讲讲为啥不能直接连接呢?

直连就把这边信号覆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连就把这边信号覆盖了

这个2脚是开启信号,我用导线连接后,是直接去了5VDUAL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2脚是开启信号,我用导线连接后,是直接去了5VDUAL吗?

不会,开启信号是脉冲,直连了只有高电平不受信号源的控制了

网友:
EN起码要接个1K的吧,直连不妥也不安全

网友:
关键左边发个开启信号,Q58连通,5VDUL直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