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小米笔记本不出CPU供电ISL95859工作条件

楼主(2024-08-28):
一台小米破本子,质量极差, 先是隔离保护问题, 充电头问题, 一大片隔离保护升压芯片,静电抑制管,二极管,供电管等等,死一片.
现在又是没CPU电压.  修吐了...

看时序图 VR_ON SCLK SDA 都有,带#的低电平,  看着条件都满足

三路PWM ,VRACPU_PWM1,VRACPU_PWM2,VRAGT_PWM1,都有, 唯独三路的FCCM没有,但在开机的时候开启CPU供电的动作期间FCCM电压会出现一下就消失了,有老司机帮分析一下吗,感激不尽

另外有个 VCCSA_VSSSENSE信号,测到基本对地了,通电也无电压,不知道是否正常,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161301-FC 版号17805-1  的本子, 没有图纸.  参考的R15的图纸

网友A:
VCCSA_VSSSENSE信号,测到基本对地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CPU短路没有,短路直接放弃,省心省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VCCSA_VSSSENSE信号,测到基本对地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信号正常情况下 有点电压吗

网友:
几十 mV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信号正常情况下 有点电压吗

大概几到几十 mV的电压

网友:
谁帮分析一下,条件, FCCM为什么会消失

网友:
这个没图纸吧

网友:
没图纸,只能参考其他型号的小米本子

网友(2024-10-09):
来这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