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GL504GW待机0.035不触发 求思路

楼主(2024-08-28):
求助华硕GL504GW待机0.035不触发 求思路
待机3V 5V 32.768 都正常

网友:
EC和桥都换了 BiOS刷了两个还是一样

网友A:
按不触发时序一个个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不触发时序一个个测

测了都正常就是不触发 桥待机条件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