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1050 4g显卡 供电芯片丝印7222的

楼主(2024-08-28):
查了下淘宝啥gs7222tg  20个脚 找不到脚位图  有哪个大神有的 提供下 谢谢

网友A:
上图,让大家帮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图,让大家帮你

这个图

网友B:
可参考up1666 rt8816,另外ncp81278也可以。

网友:
小芯片高温没什么大问题,大芯片高温易裂,最好底面加个预热台就不用高温拆而且容易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参考up1666 rt8816,另外ncp81278也可以。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