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新款MRGF-16 12代维修

楼主(2024-08-28):
今天收到一台华为比较新的笔记本电脑,我拿到手被别人拆掉一个芯片 ,机器是进水的,先清理进水痕迹,清理完毕过后量了一下拆掉芯片的对地阻值,只有90,感觉不对,先搞个芯片装上, 装上芯片这里可以出供电了,是5V供电,5V的对地一般不会这么低的,那么就骚鸡,这个阻值老修机的如果没有那个什么哪里热就可以看到的那种仪器一般烧不出来,只能凭经验一个芯片一个芯片的拆了,后面拆了三个芯片就回到300多了 ,这个应该就是正常的了,装上好的芯片,就亮机了,目前机器已经在测试了,来个亮机图。这机器后面应该修的比较多 在发一下这个主板的电感对地的阻值

网友:
技术好    专业

网友A:
也是运气够好,万一被上家折腾下,情况就不同了

网友(点评):
确实就运气好,要不这样的机器随便拆点别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运气够好,万一被上家折腾下,情况就不同了

就是同行的机器   他搞啥故障

网友:
热成像仪成维修必备工具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没有图纸可惜了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华为cpu坏的真不少

网友:
上家应该发现不对的地方了,,就是技术差了点。

网友:
老司机的那个什么一热就能看出来的,叫热成像

网友:
技术好,人品好。怎么我碰到的就是CPU坏了。

网友:
还没图纸情况下能修好!太难了

网友:
捡到大肉了。

网友:
高清大图,点赞

网友:
换了 四个芯片才修好 不错

网友:
烧鸡大法加,手摸才是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