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清灰,发现这颗元件好件烧了

楼主(2024-08-29):
好像是个电组,
主板型号:6-71-N95T0-D02a

网友A:
这是电阻吗,多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阻吗,多大的啊

这个是电容

网友B:
是红圈里的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红圈里的电容??

是的,为什么感觉一点事没有啊,还正常运行着,就是显示器最右侧发热时出现一条很细的红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为什么感觉一点事没有啊,还正常运行着,就是显示器最右侧发热时出现一条很细的红线,

红线跟这个没关,这个电容可以拆掉,应该是烧断路了,如果短路机都开不了

网友:
为什么感觉一点事没有啊,还正常运行着,就是显示器最右侧发热时出现一条很细的红线

网友:
电容 25V 10U

网友:
好的,谢谢哈,你们都是怎么知道的啊,网上都找不到图纸,以前跟别人学了点焊接,想自己换呵呵。

网友:
还好,还能用啊,厉害

网友:
这个是电容PC144

网友:
这算修主板还是算清灰呢

网友:
电容完全烧断路了,

网友:
电容烧断开了  可以扣掉不装 少一个滤波电容不要紧

网友:
扣掉吧,别留隐患

网友:
黑色的贴片电容很少见!

网友:
我怎么看不出电容有问题!是不是虚焊了,加焊下

网友:
清个灰别惹麻烦

网友:
这种一般就是滤波电容,很多主板上都只安装一部分,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你这个应该是腐蚀或者烧断路了,去掉更安全。

网友:
直接拆了,最安全。

网友:
那个电容是直接短路烧断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