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x10drg-q 5v短路

楼主(2024-08-29):
atx 5v短路,用烧鸡法找发热的芯片,然后拆掉。

最后拆了这么多。5v,5vsb短路,就是烧一堆啊

网友A:
这热成像图像有点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热成像图像有点糊

不到300块的。

网友:
结果发现不跑码,热成像一看南桥发热,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