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R15-6050A2940901-MB-A01(A1)无CPU供电

楼主(2024-08-29):
按开关电流到:0.193之间。显卡供电有了,但是CPU供电没出

经过测量内存供电短路了,烧鸡一摸电容发烫,拆掉后正常了。运气可嘉,内存供电有了,CPU供电自然而来有了

网友:
好运,很多机器是先有CPU供电,后出显卡供电的

网友:
运气真好,捡钱了,

网友:
这个机器不好修,除了集显电压没有外其它的电压都有,有了CPU电压没有CPU复位,机器不自检也不能显示。示波器测Bi0S的5脚也没有时钟波形,Bi0S也刷了好多个故障依旧。维修陷入僵局,哪位大佬有这个主板的点位图参考参考一下。不知道是不是Bi0S程序的问题,但都刷了好多个新的程序始终不亮机,开机电流始终在0.45左右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