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amd的cpu为什么总是出现这个问题。2台没修好了。

楼主(2024-08-29):
开机错误代码:BInitial izeLibrary fai led 0xC0000185这是不引导硬盘数据,进bios黑屏幕一个鼠标可以动。换过io。cpu供电芯片,有一台换板解决,今天又一台这样的。是不是通病的。不装硬盘显示boot。装上显示这个代码:BInitial izeLibrary fai led 0xC0000185

网友:
CPU坏了,换

网友:
cpu 虚焊?我都是焊了CPU在说。

网友:
重做系统不行,大部份是AMD CPU通病了,重植。。。。。。

网友:
低温锡,就直接干U了

网友:
奇葩的故障!!要是没有黑胶还好干

网友A:
这个错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BIOS,一种是硬盘引导区。所以先拔掉硬盘,如果在单纯的BIOS里面也出现这个问题,那直接刷BIOS就好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吗?桥供电?

网友:
感谢AMD感谢CCAV感谢赏饭吃

网友:
问题找到了吗?

网友:
cpu
挂了吧

网友:
干CPU。。。。。。国;国;·

网友:
重做CPU有惊喜。

网友:
遇到过,cpu虚焊,重植就好。用有铅锡球,经常会返修,让人头疼。

网友:
arm平台还是有缺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BIOS,一种是硬盘引导区。所以先拔掉硬盘,如果在单纯的BIOS里面也出现这个问题 ...

误导人家。

网友:
焊了CPU在说。

网友:
我前几天修了一台红米的R7,也是这个问题,装不了系统,蓝屏。加焊就好了,没有胶,好搞

网友:
加焊CPU就好了

网友:
小新系列CPU都是通病

网友:
空焊了,拆了重植

网友:
烦死了 虚焊!

网友:
针对这个问题微软官网有专门的文章

网友B:
我有一台也差不多这个现象。进硬盘系统,和部分U盘PE报这个BlInitializeLibrary failed 0xc0000185。换硬盘、刷BIOS,重植CPU还是一样。
按F2后会显示一个光标,进不了BIOS界面。
好像是UEFI不能引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也差不多这个现象。进硬盘系统,和部分U盘PE报这个BlInitializeLibrary failed 0xc0000185。换硬盘 ...

我的2台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错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BIOS,一种是硬盘引导区。所以先拔掉硬盘,如果在单纯的BIOS里面也出现这个问题 ...

  没用的,不要硬盘会进一个引导界面,装上硬盘就报这个错,

网友:
低温锡,虚焊?

网友:
换CPU了没?

网友:
拆=出来重植 解决

网友C:
先重新焊接CPU   再考虑其他可能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重新焊接CPU   再考虑其他可能性

先易后难,先装个Linux,能正常运行的话就不是CPU问题。

网友:
干U   试试看

网友:
结果如何了?

网友:
这种就是干U   干了不好就换

网友:
重植CPU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