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L-IG41N 1.1

楼主(2024-08-29):
联想L-IG41N 1.1 这个板子 能不能上Q9505S四核cpu? 我原先用的是双核E5500  内存6bg (一条是2gb  一条是4gb)都是ddr3 1333频率 ,不知道上了四核以后会不会和内存发生不兼容现象?

网友A:
L-IG41M 1.1能行,L-IG41N 1.1不知到,有就试一下,没有真没升级的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G41M 1.1能行,L-IG41N 1.1不知到,有就试一下,没有真没升级的必要了

收了一个q9505s 63w 四核cpu   就是不知道安装上去 有没有副作用 有什么影响?不知道要不要升级bios才可以使用呢?  就怕升级cpu后 和内存不兼容 了。   L-IG41M 1.1和L-IG41N 1.1哪个主板更好些?这两个主板有啥区别吗?

网友A:
有就试一下,大不了再换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就试一下,大不了再换回来

我试了一下啊   换上Q9505s 以后 只能识别出 单条2GB内存   另外一个4GB无法识别 单独插上4GB也无法识别!! 只能认出单条2GB 呜呜呜~~~ 是不是bios需要更新一下呢 但又找不到BIOS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