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81 acdrv 不出电压

楼主(2024-08-29):
隔离芯片 BQ24781  VCC:19.3  ACDET:2.73 ACOK:3.2 REGN:6V  ACDRV:不出 第一个mos管都不过  拆掉U4401MOS管 就过第一个mos管 bq24781 换了几个了 一样
求大佬们指导下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的情况出理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的情况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的情况出现

r4404的电阻拆掉了也一样. 电容电阻都换了.

   用电池能正常开机

网友:
电池能正常使用,表明后级没问题,就隔离电路有问题,不难修吧

网友:
是不是CN 或 CP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