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CF- P8-MX H81主板不触发短接绿色线正常点亮。

楼主(2024-08-29):
这块主板短接开关不触发,短接电源24p绿线点亮,可能是断线了,由于小白找不到点位图不知道怎么接线,求高手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没图纸的,搜一下论坛有没有一样的问题的,不然就要慢慢找线了

网友:
知道的朋友上个图片谢谢。

网友:
找到主板IO芯片的 PWRBTN 和 pson看那个断线,直接飞线

网友:
这个确实要学习一下

网友:
断线了,用铜丝接好试试。

网友:
真有办法,贴易碎贴,哈哈

网友:
io到绿线断线了,飞线解决

网友:
腐蚀断线,要做个针线活

网友:
飞一条短铜丝然后贴上标签,不易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