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帮忙看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4-08-29):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们,帮忙看下这是什么芯片
丝印
TI-2BAHK-1
PAD1000A2
老师们,我再淘宝里搜什么能买到这个芯片?谢谢大家

网友A:
发一下你主板的版号,看看有没有图

网友B:
这个电路板不是笔记本吧

网友C:
问下卖芯片的,不是订制的一般会知道的

网友D:
直接拍图给淘宝奶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一下你主板的版号,看看有没有图

我有鑫智造,这个不是笔记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板不是笔记本吧

不是笔记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卖芯片的,不是订制的一般会知道的

官网查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拍图给淘宝奶家

官网查到了

网友:
德州仪器官网查到了   pad1000  谢谢各位

网友:
还是被你查到了,厉害!

网友:
丝印都在很好查,ti官网也有查询入口

网友:
有丝印就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