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MOS风枪温度

楼主(2024-08-30):
淘宝买的翻新芯片,焊接前测量输出端对地二极体值460左右,焊接后再测变70多了(未通电),再拆下来冷却还是70多。风枪温度450(低了管子纹丝不动),连续几颗都是这种情况,买了6颗只有一颗正常,是不是风枪温度太高了?

网友:
一般不超过320度就能拆下 这种小芯片,选好风嘴,或者底部加上预热台。

网友:
862W+  450度随便吹

网友:
焊锡、焊油、手工操作过程、风枪、芯片的好坏都有关系,你觉得风枪温度高,可以在主板下加个恒温加热台,那风枪就不用那么高温度。

网友:
我都是460温度80风速猛吹的,买好的芯片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
小芯片高温没什么大问题,大芯片高温易裂,最好底面加个预热台就不用高温拆而且容易焊接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业余修显卡玩玩,风枪温度低于420,芯片都不带动的。

网友:
我都是带电吹焊

网友:
我都是带小火炕拆东西,感觉没火炕几乎啥玩意都拆不了,往下弄电容什么的小的偷懒用火机,往上弄都是火炕加风枪。

网友:
冬天380才焊的动 夏天300就行了

网友:
冬天380才焊的动 夏天330

网友:
看着像蓝宝石的卡,下面铺个预热台吧

网友A:
兄弟可以镀一下有铅锡,在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可以镀一下有铅锡,在焊接

你敢相信我就镀了个锡,之前460多的二极体值再测就掉到270了,冷却了也不恢复。烙铁350度

网友:
我一直用450+60

网友:
DMOS这种芯片的话,一般450是没问题的,除非你买到那种不是正品的芯片!拆这个芯片直接用这个预热台380都可以干下来,如果没有预热台的肯定要450才可以干下来的。

网友:
众说不一,技术不够,设备来凑,多焊几个就摸清规律了,用最低的温度最短的时间取下来是最好的,我第一次取显卡芯片,加到490才把芯片吹下来,

网友:
快克857D 450度从来不去调温度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