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NH5B0-D02不开机

楼主(2024-08-30):
6-71-NH5B0-D02
不开机故障
二修机,上家不知道修了哪里客户回去隔天就不行了
待机0.009,开机到0.371
测开机无CPU供电,无VCCSA供电
CPU供电芯片EN 3.3V
一般CPU供电芯片有EN应该就会尝试输出VCCSA了
更换VCCSA芯片
无用
示波器测电感前后,确认无任何输出
查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VIN_SEN 1.24正常
VDD18 VDD33   正常
更换CPU供电芯片 ,通电0.1,芯片发烫这个芯片是坏的
换回原芯片,再次开机,直接输出CPU供电了,电流2.2已经亮机
考虑上家维修后第二天再次损坏,找到一个一样的料板,更换CPU供电芯片和外围所有电阻电容,直接把料板的搬过来
测试多天正常,联系客户取机,维修完成,差不多一个多月了,没有出现返修

网友A:
有料板真香,全搬

网友:
我有料板,但我不会修!修好了,才叫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料板真香,全搬

确实,他这应该是其中一个电容电阻不良,想找出来太费劲了,干脆全给换了

网友:
测mos管驱动还是测电感前后端哪个更好

网友:
厉害啊,料板这么齐全的吗

网友:
来看看大佬维修

网友:
能修主板的都是高手

网友:
这个板子也有这么齐全的料板,厉害

网友:
这机子的,图纸上传一个

网友(2024-10-19):
请问大哥的IC是旧的拆下来的还是全新的换上?还是写了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