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50D 时开时不开 不稳定故障维修

楼主(2024-08-30):
NH50D 时开时不开
待机0.030
按开关至0.067掉到0.058 或者直接上电开机,很不稳定,一会好一会坏
测0.058状态电压
3.3 1.05 1.8正常 5V没有
示波器测5V有过输出,那就正常,这款机器后续电路没有跟上的话5V会先关闭
测1.2V内存供电无输出
测SLP_S4 无输出,南桥没有正常工作
测桥待机
RSMRST 按开关后有
32.768 正常
RTCRST SRTCRST 3.3V正常
更换南桥,刷BIOS,故障依旧
BATLOW# 正常
PWR_BTN# 正常下拉
在不开机的时候测BIOS 1脚,发现这个波形不正常
更换BIOS芯片,刷好程序,再测
按开关正常上电
反复开机测试多天,确认机器已好,BIOS芯片不良导致读取异常,GPIO脚没有完全配置好

网友A:
这个难修,都刷过BIOS,结果还是BIOS问题,一般人修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修,都刷过BIOS,结果还是BIOS问题,一般人修不好!

还真是。这个机器要是没有波波。估计谁都难修好。

网友:
BIOS芯片故障,测CE#对地二极体值可能会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真是。这个机器要是没有波波。估计谁都难修好。

写的很简单,实际上我折腾了好几天,BIOS那个损坏的波形也不是一直有,多数抓到的也是正常波形

网友:
问题比较另类

网友:
还真是。这个机器要是没有波波。估计谁都难修好。

网友:
会用示波器的都是大神

网友:
一般芯片能正常读取刷写都认定为好的,不知道楼主是如何判断芯片不良就换了芯片了?

网友:
NH50D 图纸

Z8 NH50HPNH57HP20210604.pdf

网友:
X530UN 点位

X530UN.fz

网友:
bios芯片坏的,这个碰的少,误杀南桥了,不过价格也提上来了。

网友:
吞吞吐吐铜头铁臂,学习了

网友:
论示波器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