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NM-C362 不触发

楼主(2024-08-30):
机器型号 L340-15IRH 81LK
配置 i5-9300H,GTX 1050 3G

测供电都没短路,开机不触发。
插电电流0.018A 看只跳一点到0.020A 就掉回 0.018A
EC换了,BIOS刷了,桥换了2个,一模样。
这板是自动开机的,3.3V ,5V ,桥 1V,1.8V 有
把桥拆了再插电开机,电流升到 0.400A左右。全部供电都出来 (除了 CPU Vcore 供电没有, VCCSA有 )
是CPU问题么?
我没有9代 U,换个 8代的试试,还是一样,或许不能代换。
我修过CPU坏的机器,只要不是短路,一般都还能触发跑点电流的。
这样没啥反应的,也会是CPU问题吗?
求助师傅们指点, 有这样换CPU就好的吗

网友:
这不是能触发吗

网友:
NM-C362 图纸 BIOS

NM-C362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