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海尔电视显示花屏,对半开

楼主(2024-08-30):
这样子能修吗,家里人说什么也没动突然间就这样了。放了挺久了想看看能不能修好拿来用
App

网友:
试试最简单的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有可能误操作调试出来的模式,但是很大可能性是屏幕逻辑板或者玻璃板损坏导致。

网友:
屏幕坏了,拆开看看排线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就只能断Y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