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华为metabook D14版号DAH98MMB8D0 REV D HF写入BIOS的几点问题

楼主(2024-08-30):
碰到个华为metabook D14笔记本挺奇怪的,后盖上面没有序列号,没有型号,仔细观察被清除掉了。I5-10210U,显卡N17S-G2-A1应该是MX150型号吧,版号DAH98MMB8D0 REV D HF,原来不开机,和论坛多数一样,一个MP8694烧了,拆掉后测量CPU和显卡阻值感觉没有死掉吧,更换MP8694后能开机了。

开机电流到0.5A,测量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但是不显示,电源指示灯快速闪烁。想重写BIOS,拆下来备份BIOS,然后发现再写入总是无法通过校验。更换了一个W25Q128芯片写入,不触发了,再把原来备份的BIOS写入,仍然不能触发。把原来的BIOS存储芯片重新写入备份的BIOS可以开机,再到0.5A。

使用UEFITOOL查看备份的BIOS文件,看到以下信息:

Offset: 0h
Flash descriptor version: 1.0
ReservedVector:
11 00 00 9C 90 02 00 D6
00 00 00 05 FF FF FF FF
Full size: 1000h (4096)
ME region offset: 1000h
BIOS region offset: 500000h
Region access settings:
BIOS: 00Fh 00Ah ME: 00Dh 004h
GbE:  009h 008h EC: 101h 100h
BIOS access table:
      Read  Write
Desc  Yes   No
BIOS  Yes   Yes
ME    Yes   No
GbE   Yes   Yes
PDR   No    No
EC    No    No
Flash chips in VSCC table:
EF4018 (Winbond W25Q128)
C84018 (GigaDevice GD25x128)
C22018 (Macronix MX25L128)
1C7018 (EON EN25QH128)
Memory address: FF000000h
Compressed: No
Fixed: Yes

信息的最后面这个:Flash chips in VSCC table:
EF4018 (Winbond W25Q128)
C84018 (GigaDevice GD25x128)
C22018 (Macronix MX25L128)
1C7018 (EON EN25QH128)

是什么意思,需要特定序列号的存储芯片才能行吗?是不是芯片白名单呀?

还有就是原来芯片总是到69%(B30000H,文件数据00H,芯片数据61H)的地方校验出错,原来的芯片是不是损坏了?

接下来如何维修呢,还请大家指明方向。

补充内容 (2024-9-13 08:42):
最后找了同型号同后缀的存储芯片,不管写入哪个BIOS文件都能触发了,但是还是不显示,继续排查中。

网友:
补充一下:原机BIOS存储芯片写了几个文件,都是能开机到0.5A,就是不显示。新的存储芯片无论写哪个文件包括原机的备份文件,都一样是不触发。看论坛有些更换BIOS存储芯片会导致不开机的,多说是和OPT区有关系,可是这个原来芯片OPT区读出来的全是F。

网友:
可能这个和VSCC table有关系吧,有懂的来教教我吧。

网友A:
查bios里的序列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bios里的序列号

原机备份的BIOS文件写入新的存储芯片就不触发了,原来的存储芯片写备份文件或论坛下载的都可以触发(就是69%的地方校验总是错的),OPT存储区全是F。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最新进展,可能BIOS存储芯片的容量对,但是型号不对。准备找一个同型号的存储芯片写入一下试试。

网友(2024-11-04):
引用 网友B:
最新进展,可能BIOS存储芯片的容量对,但是型号不对。准备找一个同型号的存储芯片写入一下试试。

我也遇到了这个机器。发现很奇怪。
我遇见的机器和你的一样。也是烧了8964,换了之后,能触发,到0.4左右,不再跳变。于是就想把BIOS重新刷一下。不过我遇见这个不只是不触发的问题。如果是错误的BIOS。直接都不升压。
我试过了好几个论坛里的bios,换了新的MXIC MX25L128,现在的情况是,终于可以升压。死活不触发了。

网友(2024-12-11):
师傅,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你们最后解决了嘛

网友:
芯片烧了CPU都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