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型号的山寨笔记本主板 EM_TG525_V2.0

楼主(2024-08-31):
如题,楼主是个DIY爱好者,想用这块主板DIY个平板,主板从海鲜市场淘得,奈何除了主板别无其他配件,故来求助各位大神:
1.这块主板是什么型号的笔记本上的?
2.如果找不到型号,有没有其他接近模具配件替代的可能?
3.再不济可否指导怎样做一条eDP屏线

配置是i5-1135G7处理器 软件检测型号都是Default String,没什么有用的信息
IO方面:主板带3.5mm DC (19v) ,USB3.1 Gen1 A,miniHDMI,USB3.1 Gen1 C
双SODIMM DDR4内存槽,一个m2口,可扩展2.5寸HDD,还有一个20pin 0.5mm FPC座子写的DDI_Conn不知道接的啥
Intel 9461无线网卡,3串的电池

通过百度和Bing能搜到的信息寥寥无几,有以下几个页面:
https://b2b.baidu.com/land?id=8ef7a6dd408ee0e082a453018391092a10 (无实物图,看名字像是USB小板)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7924-1-1.html (上一任主人发的求助帖,真巧啊)
https://www.infinixmobility.com/INBOOK-X2-PLUS (传音的INBOOK X2 PLUS ,从IO和配置上看很相似)
https://browser.geekbench.com/v4/compute/5176383 (跑分报告 型号INBOOK X2 PLUS )
https://www.bmorn.com/index.php/proview-123-2.html(蓝晨的N14TP9,国内搜不到)
https://www.bmorn.com/index.php/proview-148-2.html (蓝晨的N14TPE,国内搜不到)
https://browser.geekbench.com/v6/cpu/3471827 (跑分报告 型号Q QP-LT156I3)
https://remont-aud.net/dump/kompjutery_noutbuki_netbuki/haier_i1510sd_shassi_main_board_em_tg525_v2_0/268-1-0-139105 (毛子网站 型号HAIER I1510SD)

也有人说这块板子是攀升的,但是从io布局上排除了S1,P1 Pro+有拆机图,主板不一样,排除。
综上推测这块主板和笔记本型号没有强关联,主要被一些国产杂牌外贸出口的轻薄本采用,料号以EM_XX???_V?.?格式为主(有没有懂的大神知道这是哪个厂代工的)

对于楼主来说,能不能配到USB小板(50pin 0.5mm fpc)和SATA转接板(10pin nh1.0)无所谓了,不能利用内置eDP接口实在不甘心,
量得这个30pin 0.5mm FPC座的大概定义:
1 4 7 10 13 16 20 GND
17 18 屏供电
19通过了一个18.12k的电阻对GND
推测15pin之前是4路差分信号和码片读取,20pin以后就看不懂了

27连接到背面测试点GND
28连接到背面测试点CAM_DP
29连接到背面测试点CAM_DM
30连接到背面测试点CAM_VCC (看样子这一组是摄像头的USB)

还请各位大神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Type-C后面有一大片空焊盘,是什么芯片呢,焊上去就是全功能C口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