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 联想L-IG41N主板bios 能够识别ddr3 单条4GB内存

楼主(2024-08-31):
如题  联想L-IG41N升级四核Q9505Scpu以后 只能识别出单条2GB内存了  原先使用e5500还可以认出单条4GB!!应该是BIOS版本的问题,有哪位大神有新版bios麻烦提供一下哈.跪求了   随便拜赐一下更新bois方法和步骤哈

网友A:
G41只能用双面颗粒的4G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41只能用双面颗粒的4G内存

升级bios 也没有用对吧?  那么联想MTQ45NK这个主板 用4gb以上内存可以吗 ?会不会比41好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升级bios 也没有用对吧?  那么联想MTQ45NK这个主板 用4gb以上内存可以吗 ?会不会比41好些

从5系主板才支持单面4G,你升级bios也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5系主板才支持单面4G,你升级bios也不行

我的4gb内存是双面颗粒 宽条的 。  那就是目前只能是用两条2gb(都是双面颗粒 宽条 共计4gb内存)内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4gb内存是双面颗粒 宽条的 。  那就是目前只能是用两条2gb(都是双面颗粒 宽条 共计4gb内存)内存吗 ...

如果是双面颗粒4G,那就能上8G 最大支持8G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双面颗粒4G,那就能上8G 最大支持8G

我试过了  我这个G41的主板  用原先的e5500双核cpu 可以认出单条4gb  双面的 ,但是换了Q9505s四核以后 就只能是2gb了 ,换上原先的 双面颗粒4gb 也认不出来了 还没开机 就报警了

网友(2024-11-22):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  我这个G41的主板  用原先的e5500双核cpu 可以认出单条4gb  双面的 ,但是换了Q9505s四核以后  ...

G41没有BIOS的微码9550可以用但是有问题得更新微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