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60 4G显卡会闪屏黑屏,然后一会又好,不稳定

楼主(2024-08-31):
GTX760 4G显卡会闪屏黑屏,然后一会又好,不稳定,就是往复出现,但是可以开机可以进入系统,就是会出现上面的问题,有啥好的提议嘛?
虽然是老卡,丢之可惜,弃之无味~~~

网友A:
查下各路供电稳定性

网友B:
显卡一跑鲁大师就重启,它整么了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卡一跑鲁大师就重启,它整么了
??

不跑常规待机就开始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各路供电稳定性

小萌新没找到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跑常规待机就开始出现

常规待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