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506IV4800 CPU虚焊??

楼主(2024-08-31):
原故障是 触发不上电。测试FA506cpu按压可开机。这款竟然也有虚焊的,大家遇到过没有呢。于是重置cpu后可上电2a,可切换大小写,但屏依然不亮!追查屏条件发现3v只有0.8v.
测量屏3v六脚转换芯片条件都正常,只输出0.8v.继续查7脚ADJ发现了玄机……随维修亮机。

网友:
6666666 老司机

网友A:
ADJ分压电阻阻值异常吗

网友B:
你是重植了 还是换了U

网友:
FA506I 点位

FA506IUR__.00Boardview(FZ).fz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重植了 还是换了U

哎。好好读题,谜底就在谜面中!

网友(2024-10-20):
今天修的这个 换cpu才好

网友(2024-12-07):
引用 网友A:
ADJ分压电阻阻值异常吗

                                      掉件拉

网友:
厉害 CPU是灌胶的吗

网友:
遇到过  也只是在这一代 后面的cpu只有换 重置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