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G43GAMING主板有复位不显示。

楼主(2024-08-31):
这款主板按照时序 测量下来电压都有。BIOS也刷了好几个就是无法显示。主板cpu座子下面有几个cpu电压的测量点位分别是cpu-vcomp     cpu-io   cpu-core1这三个有电压。cpu-core2   cpu-core3这两个没有电压。但是我看点位图它是直接进入cpu针脚上面的。蜂鸣档测量也是导通的。有没有大神给一点思路。

网友:
测下内存复位

网友A:
这个DRAMRST电压也是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DRAMRST电压也是有的

测下bios 各脚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bios 各脚波形

业余爱好,没有示波器.......  最主要的是cpu座子下面有检测电压的有两个标注为cpu-core标注的点位没有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下bios 各脚波形

那两个红色箭头的没有出电压。cpu-io和cpu-CORE1 这两个都正常有电压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红色箭头的没有出电压。cpu-io和cpu-CORE1 这两个都正常有电压出来

没显示跟这两个没关系,插个测试卡看卡什么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显示跟这两个没关系,插个测试卡看卡什么代码

成。我买一个看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