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SROCK_B85 KILLER_R1.0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08-31):
        此板为二修板,上家改了电路,如下图:加装的好像是个PNP三极管或者P沟道MOS管(后来未测量确定就给扔掉了)。加装的这个管子E极(或者叫S极)连接CP143的第1脚,取ATX+5VSB电压;B极(或者叫G极)与CP113的接地极相连,C极(或者叫D极)焊在U3L8的第1脚上,这个管子趴在体型庞大的U3L8背上,且U3L8的引脚焊点很大,所以管子也很牢固。这样连接的电路,只要主板连上电源线,此管子总是处于导通状态,总是将ATX+5VSB电压传给U3L8的第1脚。但是这个改电路操作,既不美观,作用上也匪夷所思,三极管或MOS管在运放的配合下才能起到降压作用,这样的改装连接只是将ATX+5VSB直接输出作为了3VSB_A(本主板的3VSB前身),只能起到触发的作用(作用等同于用一根导线将电感任意一脚与ATX+5VSB相连),触发后是不能亮机的,因为后续很多信号都是靠3VSB_A转换得到的,根子歪了,后面的诸多信号电压都将不正确,哪能亮机呢?上家有必要这样做吗?
        触发后,测桥+1.05V_PCH供电1.55V,ME供电有1.56V。

        注:本板子的ME供电和3V待机电压均采用RT8065ZQW芯片。同代板子的一线厂商大都采用体积较大的LDO产生3V待机电压,原因是待机3V供电用电量也不算小,用大体积的LDO芯片可靠性好一些,华擎当时为何那么急于吃新芯片RT8065ZQW这个螃蟹呢?
进入维修环节:
        首先拆除上家那个不解决问题还很不好看的改装电路,维修要尽量追求美观嘛。拆除后,测量电感U3L8的第1脚,电压为0——哦,原来是输出3V待机电压的PU7(RT8065ZQW芯片)损坏了,没有3V待机电压,是不触发的,因为本主板的开机引脚供电是电感U3L8第2脚输出的3VSB_A。上家改电路后至少能够触发了,但是只能触发又亮不了机,又有何用呢?
        于是,更换PU7这只RT8065ZQW芯片,3VSB_A正确产生,可是仍不能触发。短接电源PSON#脚强制上电,测到+1.05V_PCH只有0.5V。
        忽然想起要尽快解决ME供电过高的问题,这玩意过高,不走运就会烧桥,哎,说不定桥已经烧了呢:ME电压过高,90%概率是PU9这个本主板的第二颗RT8065ZQW芯片也坏了。直接改电路(按帖子华擎ASROCK_B85KILLER R1.01 ME供电不正常通病维修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62865-1-1.html介绍的方法操作,点位图也在这个帖子里),取+1.05V_PCH电压作为+V1.05ME;取O_PWROK电压作为MEPWROK电压。
        现在ME供电又变成严重偏低了,因为1.05V的桥供电现在是0.5V。桥供电和ME供电都不满足要求,自然还触发不了。
        接下来修桥供电吧。桥供电由运放PU4(LM324DR)控制MOS管Q33产生,首先怀疑是运放坏了,换了两个都是涛声依旧,应该不是运放的问题(324是内含4个相互独立运放单元的14脚运放,不同厂家生产的不同型号都是可以替换的);又换了MOS管Q33,桥1.05V供电仍然0.5V左右;那么查运放的工作条件吧。测PU4第5脚+1.05V_PCH_VREF无电压,该电压通过RP4来自于3VSB,3VSB来自于PMOS管Q812的D极,Q812的S极接3VSB_A,当Q812导通时,3VSB由3VSB_A改名得到。Q812的S极接SLP_SUS_FET信号(SLP_SUS#监测),SLP_SUS_FET由ATX+5VSB供电,受NPN三极管GQ17控制,当GQ17的B极感知到由IO发给PCH的高电平的SLP_SUS#信号时,GQ17导通,导致Q812也导通,便产生3VSB电压。
注:
1、 SLP_SUS#,是PCH发给IO的信号(3.3V),令IO开启PCH的VCCSUS3_3供电(主待机供电)。

2、 运放也是易损元件,曾修到过LM324DR损坏的同型号主板,换了就好了,所以这里按经验先替换它,如果先查此元件的工作条件兴许会少点儿焊接操作。
        3VSB电压能否传送给PU7也需要ATX电源输出了+3V电压,通过Q20和Q21控制。
        3VSB电压能否传送给PU7还受控于SLP_S3#。

        理解电路搞得脑壳疼,好在主板上留了R8491这个空焊盘,短接此焊盘两端后,再拆除Q812即可摆脱SLP_SUS#信号对3VSB的控制。此时我也还没想清楚,通常+1.05V_PCH是要先于SLP_S3#、SLP_SUS#变为高电平时就产生的,在这块主板上SLP_S3#、SLP_SUS#变为高电平时才能产生+1.05V_PCH电压,这刚好反着来了,难道华擎的这块主板,SLP_S3#、SLP_SUS#变为高电平不需要用到桥的1.05V供电?懒得继续研究它的电路了,直接拆了控制3VSB产生的管子Q812,搞了个0欧姆电阻焊在R8491焊盘上,上电亮机。
另外:
        本主板不插12V的CPU供电,触发掉电且不能再次触发;插上12V的CPU供电但不装CPU,一次也不能触发,这是正常的。
        解决问题要始终抓主要矛盾,不要主要矛盾未解决时就去深究次要矛盾,舍本逐末会浪费很多时间。维修过程中,其实走了一些弯路,不如上面叙述的这么简单。

        桥还是挺耐造的,上家改了电路能触发,触发后桥1.05V供电达1.55V,ME供电原来也有1.55V,上家和我维修中都需多次触发,在这样的折腾下,桥居然没挂,真是个坚强的PCH呀!

网友(2025-02-27):
大佬就是大佬,厉害了

网友(2024-11-26):
能从根源解决问题的都是大佬级的

网友:
佩服这般勇于学习创新的思维方式,继续加油。在维修的过程中切忌一条道走到黑!

网友(2024-10-17):
学习了,共同进步

网友:
大佬牛逼  写得这么详细